apm osd问题

楼主(2015-04-20):
有时飞的好好的,突然osd就没了。供电5.5v和12v接入,应该没问题。就是偶尔出这种情况。求助怎么解决

网友A:
突然没有供电问题比较大,直接供吗?
5.5v 也太大了吧。。。。好歹也近1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没有供电问题比较大,直接供吗?
5.5v 也太大了吧。。。。好歹也近100元。。。

图传的12v供电和飞控的供电都接了。飞控接了脚架和4个大功率led灯,怕供电不够,所以稳压模块输入5.5v。你意思是把5.5去掉,直接用图穿的12v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的12v供电和飞控的供电都接了。飞控接了脚架和4个大功率led灯,怕供电不够,所以稳压模块输入5.5v。 ...

以前遇到一样问题,后来解决了。
12V叠加端按指示接不用管其他;
5.5V 可能太高了,对硬件不好,5V可的。
应该有接数传吧?!OSD的电源直接连5V稳压,然后RX接APM的TX,就一条线。。
没有数传就TX/RX,2条线到APM。
以上当然稳压地线与APM(供电)共地。

网友B:
同样问题  osd一端是飞控供的5v一段是图传供的12   飞行中会随着图像的闪烁  osd信息丢失

网友:
图传12v供电是动力电

网友:
我的是好赢的UBEC供电给接收机--APM,再接收机取+5V(实际是5.28V)给OSD供电,起飞就蓝屏了,根本没显示,也不知道是不是供OSD的电压是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问题  osd一端是飞控供的5v一段是图传供的12   飞行中会随着图像的闪烁  osd信息丢失

以前我也这么接啊。不过飞控供电4.8v左右,从没遇到过 丢失osd

网友:
我以前也一样,实际就是供电不够的问题。尽量一对一供电。

网友C:
参数资料上标明那个视频芯片的工作电压是5±0.25V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资料上标明那个视频芯片的工作电压是5±0.25V 的

好的,我试试

网友D:
你OSD12V是从图传接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OSD12V是从图传接出来的吧

是的

网友:
apm miniosd 无故消失问题,本人也恰好遇到,经不断查找,终于找到解决方法,并非是供电问题引起,而是设计上的缺陷,只要将板子上的二个公共地用焊点连接起来及可解决,分析了一下,因为5V地跟12V地之间存在一个约2欧的电阻,造成在工作的时候,地电平不相等,引起压差,将其相连,顺利解决此问题(转截于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