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一点也不抗风吗

楼主(2015-04-20):
400轴距的四轴 无风飞蛮稳的 稍微有点风就开始上下乱窜 左右抽风 有没有类似问题的朋友呢?

网友:
没调好吧,280轴距的4级风一样爽飞。

网友:
以個人之見,應是沒調好

网友A:
没有调好,400轴距机器蛮重了,抗风性能不错的,4-5级风都飞!

网友:
400軸距應該比250或280抗風.不過我只要超過4級風又無樹木擋風就不飛

网友:
前天4-5级风的时候250飞的也是十分稳定啊。只是顶风的时候速度变慢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调好,400轴距机器蛮重了,抗风性能不错的,4-5级风都飞!

请教一下怎么调?我的机机用CC3D确实有点不稳定。

网友:
Cc3d的抗风很好的,你的调试有问题吧

网友:
QAV280有风无风都可以暴力飞行的我无耻地飘过。

网友:
试试调调看陀螺仪的灵敏度

网友:
我的miniapm 380 也一样.用的8寸桨比10寸桨更抗风些.250抗风或许是桨小的原因.

网友:
调节好你的飞控。。。。。。。有风时候,需要你自己遥控补助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