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接收机焊的天线 过关吗?

楼主(2015-04-20):
我发现原来的那跟天线只是地线断了 于是我剪短1cm左右 然后把最外面的皮扒了 把地线和最里面的信号线露出来 重新焊上 现在主要担心这焊接过关吗?过关的话我再打点热熔胶 还有个问题就是剪短了1cm左右对距离之类的会有影响吗?

楼主:
在家里测试过 7米没问题 遥控放在9米外的厕所也能遥控得到

网友A:
2.4G天线长度是波长的1/4,有严格限制的,少一毫米也不行,LZ最好外场距离测试过以后再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天线长度是波长的1/4,有严格限制的,少一毫米也不行,LZ最好外场距离测试过以后再上天

波长是多少

网友:
楼主剪短的是馈线,没有影响的,但是焊接工艺很重要,不要太脏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确实是馈线,

网友:
理论上没影响,拍照水平....

网友:
主要还是得看楼主的焊工水平!

网友:
小心焊接应该问题不大。那是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