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接收器固定在多轴的什么位置?我的位置在这 附图

楼主(2015-04-20):
RT 不知道固定在什么位置好

网友:
我发了一个帖子。用吸管固定天线。然后摆在后方(相对机头从前飞行)。

网友:
碳纖機架的接收機天線最好隔離一下.吸管或直升機的天線是不錯的方法

网友:
个人意见,放底板,以上天后能露出天线为佳。

网友:
脚!脚!
折腾到最后,还是最下方的脚架。

网友:
网上有卖天线固定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