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纯新手刚入魔的问题,

楼主(2015-04-20):
我是刚开始想玩固定翼的,我可以买个天地飞九通的控吗,适合我吗?

网友:
可以,不过入门6通足够了。功能齐全是好,不过如果没基础,面对一堆拨杆和按钮你会迷糊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可以了,很久不用换控了

网友A:
还是买9通吧。买遥控器一定要在经济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就高不就低。否则必然后悔,除非你玩不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9通吧。买遥控器一定要在经济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就高不就低。否则必然后悔,除非你玩不下去。

也有道理,不过固定翼飞机,我用6通都玩不完。除非上3d

网友:
顶5楼,天9性价比不错,除非是你是土豪,追求futaba和JR,否则,入天9,基本可以永远用下去。

网友:
天9不错的,中文菜单,很好懂

网友:
天9确实不错,经济实惠

网友:
如果想一直玩下去,推荐遥控器一步到位。经济好的话futaba14sg 14通,便宜点的华科尔D10 10通,这都是经典控。不太推荐天地飞的控,天地飞档勿喷啊~

网友:
入门九通道让费了,先6通道,到了后期换futa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