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远处或者高处 悬停

楼主(2015-04-20):
如题  我四面悬停只可以在1两米高度悬停  远的话15米远就定点定不住了  高了也定点定不住  高处所谓的定点位置感觉判断不出来啊   还有打舵也没办法打准确  飘来飘去的   难道我只能在近距离低空玩玩吗  上周日在高空玩了下  一阵风吹来 跑的看不清姿态了 打尾舵 打了 好几圈 才模模糊糊看见尾巴 大油门直接拉回来了 差点丢了   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A:
远处判断不了就别飞远
我就是判断出错, 一台chase 360 撞树报废, 一台550直接掉河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处判断不了就别飞远
我就是判断出错, 一台chase 360 撞树报废, 一台550直接掉河里

我这次要是丢了的话 下面就是一条大河  很有可能掉河里 当时急死我了 幸好拉回来了  以后再也不飞远了

网友B:
这个需要长时间的练习,从1米高5米远开始,逐渐放出去,没什么窍门,看多了慢慢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长时间的练习,从1米高5米远开始,逐渐放出去,没什么窍门,看多了慢慢就习惯了

哦  这么回事啊 谢谢了  我其实是一直是怀疑的我视力问题  弄了半天不是实力问题啊

网友C:
加强侧向悬停练习,楼主是对尾悬停或对头悬停开练的吧

网友D:
要提前预判,要提前知道飞机的高度姿态,多高多远,飞机姿态是怎么样才不飘

网友E:
这种情况只能这样解析:光线从飞机表面投射到眼睛的距离远了,有延迟。

网友:
哎哟,楼主飞的还不够。空间感也不够
比如2米悬停无压力,飞机5米就感觉操作不了了,不习惯罢了,人离飞机远点,就会好点。

网友:
还是飞的少呗,多练习就好了,JJ越大辨识率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强侧向悬停练习,楼主是对尾悬停或对头悬停开练的吧

恩  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是的

所以你有事情的时候不自觉的就想对头或对尾,但是对头对尾远了就不好区分了,但是侧停就十分明确。所以建议你加强下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长时间的练习,从1米高5米远开始,逐渐放出去,没什么窍门,看多了慢慢就习惯了

视力好的话 绝对占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力好的话 绝对占便宜啊。。。。。。。。。。

这个绝对考验视力  像我这视力 肯定不能飞的太远了 近视200度呢啊

网友G:
额,太远别做静态悬停,或者慢自旋动作。在某些条件下分不清姿态,因为静态动作飞机变化很小,太远了,有时候无法识别。
如果远处3d或者航线,就好很多,可以通过飞机惯性,了解飞机姿态。基本不得遭。这和固定翼一样,我固定翼姿态看不清炸了几个了。就是老不打舵
飞机远了。变化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额,太远别做静态悬停,或者慢自旋动作。在某些条件下分不清姿态,因为静态动作飞机变化很小,太远了,有时 ...

网友:
预判,勤加练习

网友:
这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共勉,加油

网友:
今天450飞远了,差点拉不回来,跟楼主一样啊,看来练习还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只能这样解析:光线从飞机表面投射到眼睛的距离远了,有延迟。

不要逗呢 光速可是每秒30万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绝对考验视力  像我这视力 肯定不能飞的太远了 近视200度呢啊

近视400度的表示没什么问题,飞多了听声音都行

网友:
飞远了就协调转弯   然后通过位置变化确定飞机姿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长时间的练习,从1米高5米远开始,逐渐放出去,没什么窍门,看多了慢慢就习惯了

同意

网友:
有同感,戴眼镜的伤不起啊,总感觉远了就分辨不了方向了。其实应该是不熟悉的原因,还是要多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有事情的时候不自觉的就想对头或对尾,但是对头对尾远了就不好区分了,但是侧停就十分明确。所以建 ...

你说得对,我也是侧面悬停练得少,需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