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mmersionrc图传

楼主(2015-04-20):
前脸天穿的时候不小心扎树上了,一收油,屁股朝地掉下去了,结果天线连着图传拧天线的地方一块撕出来了,请问应该如何维修?可以反厂吗?怎么反?图传是immersion rc的600mw

网友:
应该可以返厂的 返厂修吧

网友:
我一直担心的事情,你终于发生了,果断把那玩意换了下来。谢谢LZ提醒,但愿能返厂修好,不然就坑大了

网友:
上个图看看,问题不大自己可以修的

网友A:
我的肥鲨图传也是一样,但自己又焊了两根线和天线连接上了一样用,更不怕摔了,所以以后再上图传天线和电路板之间采取延长线转接是个好主意,另外返厂也太麻烦了吧,咱们这些人最擅长的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肥鲨图传也是一样,但自己又焊了两根线和天线连接上了一样用,更不怕摔了,所以以后再上图传天线和电路 ...

你好,能看看你焊过的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看看你焊过的图吗,

我已经安装在飞机里了,发射电路固定在底板上了,天线在上板上,而且焊接处也包上了看不到,你也知道拆了再安很麻烦的,其实很简单,原来电路连在天线底座上的铜脚任意选一点焊上一根线,天线中心线那个点再焊上一根线就行了,这两根线对应焊在原天线底座上并把接头缠上电工胶带就完工,在焊接前把电路板上的焊点处铜箔用小刀或细砂纸等刮亮就行了,考验一下你的焊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