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 狗3 AV视频输出问题

楼主(2015-04-20):
3月底入了款SKY-HERO LITTLE SPYDER 小四轴,经过一番折腾基本调试完工了,但在安装双路视频切换模块时,GOPRO 狗3 AV线接入图传后却无任何图像反映(CCD摄像头图像显示正常),开始以为是AV线问题,换了条AV线,同样没有图像,又把给狗3供电的5V模块断掉,用狗3自带电池测试,还是没有图像!
脑袋有些晕了,请教大神指点迷津。
接线应该不会有错,图传我也接过很多,这种错误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A:
检查一下视频制式是不是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视频制式是不是不支持

视频制式也切换过,无果。

楼主:
是,12年买的。

网友B:
我的裸银狗3也有这种情况,一般是先把线插好再开机,如果是先开机再插线的话就会没有AV输出,而且我的裸狗待机几分钟后就会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裸银狗3也有这种情况,一般是先把线插好再开机,如果是先开机再插线的话就会没有AV输出,而且我的裸 ...

一般情况下,肯定是线先插好的呀,我是把所有线都接好在开机的,可是没有图像显示啊,感觉像是AV信号没有输出出来。
我的狗3从没有发生过自动黑屏的情况,看来大家的祼狗3都会有不同的毛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可以单独测试下GOPRO的AV输出  如果显示器不现实 可以联系 淘宝 开元数码维修下

单独也测试了,用排除法基本上可以确认是AV端口坏了,唉。。。。。第一次使用狗3AV端口竟然是坏的,晕死。
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D:
今天刚刚连接图传等设备,我的黑狗3也是AV没有输出,其他功能都试了,就是AV不输出,也是12年买的裸狗3,刘大哥同命相连啊。你的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刚刚连接图传等设备,我的黑狗3也是AV没有输出,其他功能都试了,就是AV不输出,也是12年买的裸狗3 ...

我的解决办法比较蠢,直接上了条黑狗4。 昨下午货才到家,装上就OK了。

前几天跑到朋友那儿找了条HDMI转AV线接在狗3的HDMI端口上,显示一切正常。
这足以说明的确是AV端口挂了,前面的判断是正确的。
但这条HDMI转AV线最便宜的也得270元,而且还增加了飞机重量,想想不花算,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省下这270元,直接奔黑狗四去了,擦,老伴要是知道了,非废了我不可。
不过,老伴对于狗3与狗4是无法辨认出来的。

网友B:
狗背面那个接口也有AV输出的,几块钱买个长形插头就OK。。。270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背面那个接口也有AV输出的,几块钱买个长形插头就OK。。。270太坑了。

用的飞越狗云台,背面无法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解决办法比较蠢,直接上了条黑狗4。昨下午货才到家,装上就OK了。

前几天跑到朋友那儿找了条HDMI ...

我找了个维修的估计要150,就是在你帖子里看到的那家。

网友:
USB接口坏,维修费100元……
是有点坑

网友(2015-06-04):
引用 楼主:
我的解决办法比较蠢,直接上了条黑狗4。昨下午货才到家,装上就OK了。

前几天跑到朋友那儿找了条HDMI ...

我是170元修复的,可后来用在X8上给炸的不成样了,直接报废!X8的炸鸡损失惨重,是V2无故抽风的结果,V2是再也不敢用了

网友:
现在维修av接口大概要多少钱的啊?
我家黑狗前段时间用着用着发烫然后死机之后av就不能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