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md塞斯纳1.2翼展使用体会

楼主(2015-04-20):
从小喜欢飞机,直到现在才能买得起航模,下了n久 的决心 ,在论坛,看了很多高手的经验,以及各位的推荐,最终选了md塞斯纳,1.2翼展,又来了个t7控。。。。。。。。。。。
飞机到手,物流很快,包装完整,配件齐全,高兴吧?
控到了(控比飞机慢) ,练习模拟器,练了15小时左右,起飞降落,基本掌握,也敢做几个动作了,自我感觉可以了

飞机组装完成,调校完成(电子部件,各个机翼动作),高兴吧?

带着老妈,两个孩子,去显摆一下,
郁闷开始了,,,,,,,,,,,,,
第一次;滑跑的时候,前起落架,左右摇摆,飞机不走直线,一头栽到地里,
第二次;在飞机下地之前,应该是我强行起飞,飞机翘头左偏,倒栽葱,高度2m左右
太丢脸了,捡回来,回家再调,
电机架往下 右方掰了一下,机头配重,左副翼下调,右副翼上调。再来一次,,,
第三次;前起落架,还是跑偏,不过这次风大点,迎风起飞,这次飞得高,但是损失惨重 ,
先说从起飞到炸鸡的过程,再说我的控制过程,请各位前辈给指导一下
飞机离地 ,爬升,垂直,左偏,右旋 ,倒栽葱,炸鸡,,,,,,,,,
操控的过程; 助跑,飞机在跑道跑偏(右偏)在快要跑出跑道前(从开始到离地也就3m多的距离),升降舵全开,飞机缓慢抬头,飞了一段,突然垂直了,左偏,打右副翼,然后,就右旋炸鸡了,,,,,,,,,,
这次惨了,电机座移位,机翼撕裂,电机轴弯了,;;;;;;;;;;;;;;
我这到底是咋回事?

网友A:
提问就提问,还体会
由于电机旋转对飞机后造成反扭,所以起飞会有左翼下压现象。需要手动微调。
另外塞斯纳不好飞,不如冲浪者。太重,容易失速。

网友B:
明显的起飞速度不够,强行拉升导致失速。反扭问题要靠修正副翼抵消。

网友C:
起飞前请先学习如何正确起飞,你的痛只是开始,更要命的是降落,多多练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前请先学习如何正确起飞,你的痛只是开始,更要命的是降落,多多练习吧

我还没飞起来哪,不需要考虑降落,
再说了,我想好了,现在4月底了,我跑道两面全是麦地,现在麦子长高了,要降落就往麦子上降落,不会和地面接触
呵呵呵,就是麦子要遭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的起飞速度不够,强行拉升导致失速。反扭问题要靠修正副翼抵消。

老大,如果油门全开,手抛起飞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问就提问,还体会
由于电机旋转对飞机后造成反扭,所以起飞会有左翼下压现象。需要手动微调。
另外塞斯纳 ...

冲浪者,已经定了,在路上,快到了,
这个塞斯纳,修好以后,先放着,怎么说也是我的第一次,要好好珍惜。。。。。。。。。

楼主:
刚开始是想买冲浪者的,就是这飞机没轮子,看着别扭,
他为啥不装轮子? 起飞,降落,全靠手?
哪位前辈,给个自己装轮的图片/
我要改了它,没轮子全靠手的飞机能叫飞机吗?那叫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如果油门全开,手抛起飞咋样/

塞斯纳手抛会摔的更惨。

网友:
要想以后玩下去就用塞斯纳起步。冲浪者那玩意终究还是练习不好起飞和降落的。
起飞带杆的时候别把杆带的死死的,要控制,爬升阶段可以少量带杆。如果还是按照起飞的时候把杆带死了,那只有失速炸机的份了。
我飞塞斯纳的时候基本爬升到4-5米之后就改平飞,然后进入放风筝航线。无聊之后就飞飞五边练习标准降落,顺风降落,侧风降落。

网友:
继续多练模拟吧。

网友:
起飞速度不够。失速了。

网友:
我手下带了好几个新手了,事实证明,1.2的md塞斯纳绝对不适合用在純新手上,纯新手连飞行都成问题,更别提起飞和降落了。我手上的事实证明,对于纯新手,一定是从好小子1000练习起家的,这种背推机对于降落的难度要低很多,并且也相当好飞,更重要的是耐炸,好修。MD塞斯纳由于是前拉机,对降落的难度本身就提升了不少,再加上是前三点起落架,降落的时候又要要求抬着头降落,这无疑又增加了难度,再加上MD塞斯纳是eps材料,修理的时候根本不能用502,加上电机又在前面,炸一下电机就要出问题,前起落架也要出问题。反正我是不推荐用md塞斯纳作为新手的第一架飞机,强烈建议好小子1000,好小子的epp材料比较耐炸,即便是粗暴降落,也不用担心电机会出问题,如果是轻微炸鸡,涂点502,泡沫胶,很快就修好。等能够把好小子1000飞得很好了,确保降落能够平平稳稳的落地后,你再去飞md塞斯纳作为提升,有了好小子的降落经验后,特别是练习带起落架飞机的降落将会更加得心应手

网友:
塞斯纳根本不是新手学习飞行的机型。换一个吧,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网友:
换冲浪者飞,先找到飞行的愉悦。

网友:
现在懂首飞是什么意思了吧。首飞就是要调飞机的,边飞边调,调到最好的状态就算首飞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飞起来哪,不需要考虑降落,
再说了,我想好了,现在4月底了,我跑道两面全是麦地,现在麦子长高 ...

今早,我也去飞MD塞斯纳,高速下连续做横滚加筋斗,结果机翼空中断裂了,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问就提问,还体会
由于电机旋转对飞机后造成反扭,所以起飞会有左翼下压现象。需要手动微调。
另外塞斯纳 ...

老大。你们都会玩,我刚玩,
全是看你们的推荐买的机型,你们说的天花乱坠,起飞,降落。好像探囊取物一样轻松,
我买回来,连飞都飞不起来,我不说体会咋说?说你们前辈们,骗我?

楼主:
冲浪者到家了,希望他带我飞起来,

电子部分来的时候已装完了

电子部分来的时候已装完了

我自己装机翼

我自己装机翼

装碳素杆

装碳素杆

其实我觉得 尾翼最难装

其实我觉得 尾翼最难装

网友D:
不要急。模拟器的理想飞机,飞机本身都没问题的。自己飞,摔几架飞机是肯定的。我也正在经历这个过程

网友:
哈哈    我也新手   开始也是弄的塞拉斯飞    也炸     电机  浆都坏了      后面弄的x8   现在  上天   降落问题不太大     准备在弄个v5   那个机  炸变形了

网友:
塞拉斯  真不好飞   我弄了个彩翼   在飞    马上弄个v5飞

网友E:
我是直升机能悬停了上的塞斯娜,悟空塞斯娜,调好重心后感觉起飞还是比较容易的

楼主:
昨天装的冲浪者,飞起来了,,呵呵呵呵,(这个帖子我打了三遍了,图片太大不好搞,呵呵的我都快没兴致了)
还是带老妈,儿子一起去的,
后来老婆来给捧场,拍了几张图片,,

网友:
这飞机我算是折腾够了。你那多半是起飞速度不够。强行拉起来失速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右下拉角度的问题。建议你手抛起飞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直升机能悬停了上的塞斯娜,悟空塞斯娜,调好重心后感觉起飞还是比较容易的

不在一个水平的,我模拟器450能悬停,飞塞斯纳想咋操就咋操

网友:
冲浪者好飞,飞二个几十个小时再飞塞斯纳就容易多了,如果降落频繁断桨,就把塞斯纳改为后三点

网友:
根据我们的体会,1.2米的MD塞斯纳最好要用2216/1400KV 的电机,上9吋桨。但对新手来说,桨大了降落时容易打桨。新手还是飞背推的好些。

楼主:
冲浪者,快要牺牲了,把他的机翼撞到了,塞斯纳上,呵呵,不错也飞起来了,

换了机翼,也能飞了

换了机翼,也能飞了

用泡沫塑料,做了个这个准备把冲浪者的电子件移过来

用泡沫塑料,做了个这个准备把冲浪者的电子件移过来

网友:
同是新手前来取经

网友(2015-05-20):
从你这吸取点经验教训,我决定先模拟下各种炸鸡情况,再出门

网友:
学习,我也是新手,我新手入门的是漂流者飞机,跟好小子差不多。

网友:
起飞不要(用)拉满杆,怀疑失速炸的。

记住空速越低,舵效越弱,飞机越不受控。

你不是舵面巨大的3D机,失速是不允许的。

网友:
这。。。。。。怪厕所的节奏。哈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还没飞起来哪,不需要考虑降落,
再说了,我想好了,现在4月底了,我跑道两面全是麦地,现在麦子长高 ...

你的塞斯纳飞起来了没

网友:
我的塞斯纳已经阵亡,换了冲浪者,还是冲浪者比较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塞斯纳飞起来了没

换了翅膀 ,已经飞好几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翅膀 ,已经飞好几次了,

电机怎么转,桨怎么装,发个图看看

网友G:
我也是新手。是否舵面调得较大?新手的舵面应小一点,不然容易手忙脚乱,飞机飞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