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500几个问题

楼主(2015-04-20):
本人小白 求助下大家几问题  我的yt500悬停的时候高速金鱼尾 然后网上突然拉起来的时候尾巴往右甩了一下是怎么回事 使用黄色k8陀螺仪 油门95%

网友A:
  高速金鱼尾,锁尾感度太高了撒。把尾旋翼陀螺增益调小。
  突然拉高,尾巴右甩,尾巴螺距补偿小了。把博士帽里面,尾巴螺距补偿里的循环螺距调大试试。
  另外,楼主用的啥电调?是否用了定速?如果是凤凰电调,定速感度太低,切大螺距,电调补转太慢,也可能甩尾。这时把定速感度调大即可。

楼主:
用的老的铂金80a电调不知道怎么设置电调定速 是不是和v3一样 另一架500用的是亚拓原装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金鱼尾,锁尾感度太高了撒。把尾旋翼陀螺增益调小。
  突然拉高,尾巴右甩,尾巴螺距补偿小了。把博 ...

用的老的铂金80a电调不知道怎么设置电调定速 是不是和v3一样 另一架500用的是亚拓原装的电调  问下调尾旋翼感度是一度一度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