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进这么多毫安正常吗?

楼主(2015-04-20):
两块不同容量的电池
5200毫安的3S狮子电池,充进了3131毫安。
1500毫安的花牌3S电池,充进了930毫安。

网友:
都是这样,正常!

楼主:
同样都是BB响3.6V报警

网友A:
起充电压多少,要3.5v左右起充才能接近标称容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都是BB响3.6V报警

3.6落地回压一般3.7左右,根据放电曲线图可知剩余容量30%左右,只能充入70%,很正常。另外B6原版固件电流采样不太准,计算出的容量也会有一定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落地回压一般3.7左右,根据放电曲线图可知剩余容量30%左右,只能充入70%,很正常。另外B6原版固件电流 ...

充好以后是4.2。

网友:
正常的,不必纠结。

网友:
太正常了!

网友:
3.0V起算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起充电压多少,要3.5v左右起充才能接近标称容量。

瞎扯3.5V起充,9楼才是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瞎扯3.5V起充,9楼才是真相!

什么叫“接近”!

网友:
lipo不是用尽才充型电池。油箱一样。不是干了才加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