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制固定翼的喷火战机,为什么油门关完电机还一直转?手按才停

楼主(2015-04-20):
小白一枚,才入魔,就猴急猴急的找来了图纸做了一家喷火战机,朗宇980kv ,中特威30A电调,Ar6100e的6通接收机加强版,银燕舵机,接上电源,ok!!!就所有副翼、升降、方向都正常,开油门好大的风啊!!!哈哈哈
然后就奇怪了,关了油门电机保持很低的速度一直转,不停,用手一按就停了,不再转了~~

我是devo10的控,刷了suvsuv的固件,油门行程都调到-150 到120了,油门曲线也是-100到100,还是不行~~~~ 搜了好多教程,换了个1400的朗宇电机还是不行,请教大神,请大神降临!!!

网友A:
重新设置电调行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设置电调行程试试看

电调的行程?请教电调的行程怎么调,遥控里面好像没看到这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设置电调行程试试看

囧,前辈是不是我电调没编程,刹车功能没开? 我才晓得电调还有编程功能,为啥卖家给我的电调啥都没得说明书都没得,是不是歪货哟

网友:
先打开遥控,油门摇杆推到最大,接收机通电,电调滴滴两声,然后2秒内迅速把油门摇杆拉倒最小,电调就完成油门行程校准了。

网友:
电调形成设置一下,油门微调拉到最低

网友:
这就是新手基础不熟悉,就乱做飞机的后果,建议你去贴吧。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又学到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