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尾和普通的尾巴在飞行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4-20):
如题,各有什么利弊

网友A:
对普通固定翼来说优劣区别极小,只是混控方式的差异。
对专业滑翔机来说效率差异比较大,v尾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普通固定翼来说优劣区别极小,只是混控方式的差异。
对专业滑翔机来说效率差异比较大,v尾要好一些

V尾好在哪呢?

网友:
v在低速时候没有舵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V尾好在哪呢?

气动效率的差异,T尾最佳,v尾其次,普通倒t尾最一般

网友:
滑翔机用V尾,最大的好处是落地不易伤水平尾翼,T尾对做工和强度要求高。因为滑翔机一般不带起落架或者只有简单的肚皮处的主轮,没有尾轮。V尾其实缺点也不少,飞机抗螺旋性能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