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装15E天翼求教

楼主(2015-04-20):
请教下我装了个15E天翼扳机,据说重心装机翼前沿往后10厘米处,不知道对不对?重量735克,电池位置如图,请高手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看的事啊。装电就飞:正飞看是否抬头,调水平后,再看倒飞,根据刚才你微调升降的方向判断头是否轻还是沉。
就是正飞倒飞都抬头就是头轻,反之则头沉。(天翼飞机根本成型应该不用看拉力线,头炸过以后得调电机的拉力线)

网友:
我们的15e电池都是抵到头的 楼主参考下吧

网友:
同楼上,15e仓身和象真我都有,基本上都是电池快顶到电机那里了,,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要放机翼位置,我的仓身15重心在中间那粒磁铁后面约2厘米

网友:
另外,我新装的时候是660克,已经算比较重的了,好像有装出来不到600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就是觉得电池放那确实是不对头,但重心又刚好是磁铁后2厘米处。。。配置为:朗逸2216KV1250配1047奖,好淫40A电调,4个12克金属舵机,1350花牌电池,咋就700多克了呢?

网友:
就是700克我也觉得重 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735克!咋会这么重呢!

网友:
楼主这个配下来的重量不对头,我现在玩的是刚买的赢家15E HEPP那款,配置几乎完全一样,就是电池是富力的1300,有两个舵机是9克的,这架机身全部是整块的EPP,很重,尾翼还加了碳片加强,也才705克重。除非天翼的这款机身跟赢家15E一样的结构,或者是因为天翼配的起落架很沉。我的用的是一架F3A的轻型尾轮,前轮和钢丝都用的赢家15E原装的,偏细不耐弯曲。

楼主:
没有700,大概是675左右,今天试飞了下,确实感觉比较重

网友:
675算正常了,我的修修补补超过750了,一样飞快的垂直爬升

网友:
这个电池应该顶着电机屁股

网友:
你的15E电子设备是怎么配的,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