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爬升800多米后掉下来▼▲▼惨不忍睹啊!!!!

楼主(2015-04-20):
2014年4月18日,我的精灵重重的与大地亲吻。。!

事情经过时这样,我垂直飞到800米的时候,相机扫了一圈,电量还有70%的时候开始垂直下降,下降速度每秒2米,到300米左右的时候看见姿态不是很稳,立马给油,可是已经拉不起来,精灵的下降速度越来越快,以至于慢慢的没有自稳,我切姿态模式,推友油门还是没有反应,此时精灵已经翻转,我开始重新启动电机,但根据后面gopro视频声音来判断,电机启动了,但是给油后还是推不起来。只能看着它坠地(落地后电池还有两格半的电)。。。。整好服役一年时间。

初步怀疑是传感器错误了。

以下是gopro所拍摄的炸鸡视频,

炸鸡图片

现在精灵可以开机,但无法启动,云台不能自稳,等大疆的解释,。(如果要是说干扰,那就直接跟帖说吧,别等我返厂后把运费掏了说是干扰)
——————————————————————————————————————————————————————————————————————
服役的一年时间里,精灵为我拍摄了许多东西,大家可以看看。曾经的视频还被评为精华,并且得了奖品。

这是上次飞行700米的照片和360度全景:

网友:
最近精灵不是失联就是摔机。难道是为P3让路????

网友:
2循环的电池,16分钟没电的飘过。。。

网友:
精灵2还炸得起,精灵3飞控电调集成

网友:
呵呵,精灵还知道翻过来保护狗,不错了。哈哈

PS:LZ拍的S14很给力啊,不过怎么是左舵的?改舵的?

网友:
看来还是要切换手动模式才能真正救机

网友:
我这边模友也是,空中突然失去动力掉地上

网友:
大疆想让你买3

网友:
好像很多都是降落失控了,估计降落太快了,我现在不敢太快降落,最近发现有好多次降落出现不能自稳,有次在7米左右掉下来,把狗3镜头刮花了,其他都没坏。现在都慢慢降了,安全

网友:
是不是有一个电调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主节哀 请大疆出来说话 是不是为了P3的销量

网友:
我的精灵2,出现两次类似情况,连续下降一会就失去动力,电量足够情况下。第一次还好在陆地几米的地方摔下来,轻伤。第二次直接掉水里彻底消失了,原来没有这样情况,最近两个月出现的,我的精灵服役了150以上起降了。手上目前剩下一个改李德增程遥控与一块原装电池出售 。

楼主:
就是是啊,DJI的技术进来看看呢,怎么都木有人管嗯?》

网友A:
手机上的看不了视频,先随便说两句,一个是不应该飞800米,大疆免责条款很清楚,而且挂狗只能飞16分钟,我记得有人算过下降远比上升费电,75%就得下降,一个是电池超过20循环百分比会不准,只能从电压判断,还有就是大疆承认的bug下降速度过快会失去自稳,升级固件限制了下降速度,瞎说两句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大疆身板结棍,把地砖都砸碎啦!

网友:
估计是时速了 dji从去年一直就想解决这个问题,换电机啊 换桨啊,更新固件限制下降速度等等,解决了很多类似的问题了,估计你可能是下降的时候陷进气流了,貌似精灵3的动力冗余更大 到时候可以试试精灵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的看不了视频,先随便说两句,一个是不应该飞800米,大疆免责条款很清楚,而且挂狗只能飞16分钟,我 ...

谢谢,我更新了新固件,但是没发现有下降速度限制啊,。而且我下降是2m/秒,应该是安全速度,当发现姿态有问题的时候里面推油,但根本没反应,

网友B:
请问LZ精灵前面的LED灯怎么贴上黑胶带?有什么作用?

网友:
虽然精灵新版固件的2m/s下降。但是精灵本身冗余动力就不是很足,2m/s垂直降,遇到稍大的风翻了或是陷进自己的气流里就拉不起来了。因此即便是2m/s降,也该拉1m/s左右的前进速度,这样就非常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LZ精灵前面的LED灯怎么贴上黑胶带?有什么作用?

晚上时候飞行这个航行灯不会拍到 不然闪着耀眼 影响画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是啊,DJI的技术进来看看呢,怎么都木有人管嗯?》

统一回复,技术看了又能怎样 人家叫你飞800米高了???你飞了800米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违法了(空管规定最高120米)。。出了事大疆不承担责任,这是第一。第二,下降速度2米只是个极限规定,按照正常标准,应该低于2米/秒,楼主又做的不对了。第三,就算是大疆的产品有问题,难道你出了这样的事大疆要赔你一台不成。。。
各位想多了。。这种帖子发了 会遭人鄙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晚上时候飞行这个航行灯不会拍到 不然闪着耀眼 影响画面。

明白啦,谢谢!

网友:
电池是否老化 电池要引起高度重视

网友:
这么小的一架多轴,为什么要飞到800米?
300以上的风速,谁知道有多大。

网友:
宜下的話.肯定陷入自己下方氣流
加大油門反而是死棋,飛高肯定要練下降

网友:
很明显应该是失速把,下降过快了,如果出现了失速无法控制而坠落,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松手不推油门还有可能掉一段时间后自稳。

网友:
这个我看到了对讲机,会不会这上面出了问题。

网友:
挂这么多东西  我记得我以前最高负载就是1420+g   太重了高空降落hold不住的,你的也不是9450桨  进入旋流根本没办法停住

网友:
这,,,就算修好,也得花不少银子吧。还不踏实,直接换吧

网友:
下降时要带点航线这样会比较稳

网友:
上帝保佑

网友:
你这照片怎么合成的啊?用什么合成的?

网友:
精灵飞800米,你考虑过后果吗?如此不负责任

网友:
精灵限高120米,给你解释?给你买了个表!

网友:
为了安全,我下降都是以2m/sec,前进速度1m/sec方式,Z 型降落。从来不敢直接垂直降落。

网友:
LZ不应该飞这么高,不安全啊

网友:
800米?不低了!

网友:
你是不是改装了? 改装的出问题,哪个厂家会管你。

服役1年的飞机,电池用多久了?电池如果超过半年,就要小心了

网友:
楼主,几个问题你没注意。第一,飞800米高空当时风速应该是地面的3、4倍以上;第二,目测你的飞机是用2212电机,桨应该是9450,起飞重量应该有1380g以上,这个配置这个重量在高空非常非常非常容易失速;第三,视频中明显是失速的表现,空中停转很有可能是飞机甩松了电池。另外,你说后面翻过来后电机启动了。其是翻过来后下坠速度把螺旋桨带动的声音。楼主,精灵小,切勿高空玩耍!!!!以上个人经历过的真实经验!

网友:
下降太快失速晃动大飞控计算超载,最终结果就是变血滴子

网友:
下降速度太快,飞控宕机了

楼主:
统一回复,800多米是高了,挑战精灵的极限,我下降的速度确实是2m/s,但这种进入螺旋不能改出的的问题难道不能该进么?我已经升级了新固件。

楼主:
谢谢各位跟帖回复,不管大疆如何回复,起码这个帖子让好多模友知道了飞高是个什么效果。大家共同讨论。能涨知识,炸了也值了,大疆早上已经有售后和我联系,现在飞机以返厂,看怎么维修了。望精灵4s店别太黑。

网友:
多轴垂直下降,下沉率超过一定范围确实推满油也无法顶住,而且越是推油越糟糕。这是常识。精灵本来剩余功率就小,这个问题更严重。解决办法就是推杆让飞机先向前飞离开自己螺旋桨的涡流,然后加大油门减速。本人精灵1200克9寸桨在海拔3000米以上试过,垂直下降率超过2米/秒就没救了,都是自由落体。

楼主:
以后这都是飞行经验,大疆精灵的说明书里怎么没写这么清楚啊?
应该开篇警告中就注明。。。。

网友D:
如果高空快没电,还不如直接自由落体,等下降到200m左右再重新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高空快没电,还不如直接自由落体,等下降到200m左右再重新启动

估计拉不起来吧。。。

网友:
楼主请以后不要再发类似的帖子,飞800米摔下来没砸死人算你幸运。120米限高请牢记在心。

网友:
youku 上一堆1500米穿云的,怎么好像都没问题?

网友E:
3还没到 学习啦

网友:
我一般不垂直下降,下降走z字型航线保证转速和姿态稳定,2米每秒垂直下降动力很弱姿态持续飘动飞控会傻的

网友:
这个说明了一个问题,出来飞的,总会炸的,楼主借这次机会刚好可以上手精灵3 ! 我装的H4用NAZA V2 飞控,目前两百多起落一直无事,下降速度最快4.9M/S连续下降1分钟,最高飞过1.1KM,唯一一次有点毛病的是有一次没GPS信号就起飞了,然后指南针错乱! 最后切手动成功返航,所以我给楼主的建议是手动模式必须保留,保不准会有用到的一天!

网友:
我的精灵2 起飞重量1510克   目前最高飞过1500米  下降速度是每秒4米                最远飞过6公里来回12公里                 没见有什么异常

网友:
如果最后不关闭电机有可能损失不太大

网友:
专业下降方式是侧飞下降,向左降落一会儿,向右降落一会儿,你会发现降落更加稳定迅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更新了新固件,但是没发现有下降速度限制啊,。而且我下降是2m/秒,应该是安全速度,当发现姿 ...

有过类似经历,推油应该会更加严重,最好的处理方法是油门回中,悬停下来。

网友:
主机身没大碍吧?换换零件再起!!!大疆总是抽风  我的服役两年抽过三次疯  一次人为失误 那两次莫名其妙

网友:
飞那么高干嘛,不守规矩迟早出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更新了新固件,但是没发现有下降速度限制啊,。而且我下降是2m/秒,应该是安全速度,当发现姿 ...

已经陷入自身气流了,2M/秒垂直下降也不一定安全。下降一定让飞机俯仰或横滚有一个相对速度。也就是斜线下降。我用TM电机下降速度4-5米,前进速度5米,妥妥的。(1.08固件全无限制)

网友:
NO ZUO NO DIED!!!!!!!!!!!

网友:
楼主拍的片很棒,就凭这个DJI也得赔一个新的飞机给他

网友:
表示好吓人

网友:
高空气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LZ精灵前面的LED灯怎么贴上黑胶带?有什么作用?

LZ应该是为了防止红色的光线进镜头,尤其是夜航时候,精灵3有关闭前指示灯的功能。

网友:
800米?楼主完全无视他人安全,抱着绝对安全的侥幸心理爬高飞行,鉴定完毕

网友:
还是我的CC3D穿越机好,连翻几个跟斗就下来了。大家别拍我
另外楼主2014年4月18日是不是写错了日期
再就是看了这个帖,真的学到不少

网友:
电池!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