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襟翼问题。

楼主(2015-04-21):
我把塞斯纳改了个襟翼,接y线控制的现在问题来了,打襟翼现在不是两边都往下。变成了和副翼一样了一上一下。求助这个怎么搞啊。是y线不对还是遥控没设置好。遥控是天8。谢谢

网友:
需要改反向舵机。

网友:
两个舵机臂安装方向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
二楼回答正确

网友:
用Y线必然是这样的。楼上讲的都对:要么将一只舵机换成反向舵机。要么改变一只舵机的安装位置。

网友:
何必用Y线嘛 直接遥控器里面混控 就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A:
把另一只舵机安装的方向改一下,比如两个舵机的齿轮都朝左或者都朝右就行了。

网友:
安装方向问题

网友:
舵机换方向装,同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另一只舵机安装的方向改一下,比如两个舵机的齿轮都朝左或者都朝右就行了。

正解,就目前情况,什么也不用再买,什么也不用再设,就舵机朝向朝同一个方向装既可。

网友(2015-10-03):
我也刚刚弄完 还没有飞 舵机换个方向最简单有效

网友B:
如果副翼和襟翼是分开的呢(副翼是副翼,襟翼是襟翼,一边2个页面),混控怎么设置,我是FF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副翼和襟翼是分开的呢(副翼是副翼,襟翼是襟翼,一边2个页面),混控怎么设置,我是FF9

根本就不需要混控,楼上都说过了,副翼的舵机正常装,襟翼的舵机把齿轮朝向一个方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