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1换了蓝皮电机,结果就悲剧了

楼主(2015-04-21):
刚换好的几分钟,正常行驶,速度也快了,结果几分钟后,车子直接熄火,症状如下
1. 熄火后马上两个大灯一闪一闪,进入待机状态
2. 熄火前一刹那,两个大灯感觉像没电了一下子暗下来
3把车子架空开动,车子不会熄火
4. 行驶的同时,如果开了其他功能,例如冒烟,打弹或者炮塔转动,则对应的电机声音变的无力

自己总结,是不是电机太吃电力,导致还没有用完电的时候,电池供电跟不上。现在充电中,充满再试

网友A:
虎式应该慢速,扭力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虎式应该慢速,扭力大!

同意,1:56

网友B:
典型电力不足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电力不足的表现

电力不足,是指电池应该充电了?还是说其他问题,比如板子不行,电池本身性能不行?

网友:
像是没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力不足,是指电池应该充电了?还是说其他问题,比如板子不行,电池本身性能不行?

应该充了电就会好了,除非电池不行了

楼主:
确实电池没电了。不过,有个疑问,原装电机,用完电后,连led灯也不亮,彻底用光。而新电机,自动熄火后,led直接亮着,再次启动也没有问题,感觉不能彻底用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电池没电了。不过,有个疑问,原装电机,用完电后,连led灯也不亮,彻底用光。而新电机,自动熄火后,l ...

换过的电机需要的电流或者电压,比之前的高!
所以同样的低电压时候,就不能启动马达!
比如你用3伏可以启动130之类的马达,那么550就不能启动

网友:
换大CC功率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