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30A xxd2212 1045浆,可以用4S电池吗?

楼主(2015-04-21):
可以吗?我也是没电池了。。。

楼主:
xxd30a xxd 2212  1045浆 可以用4S电池吗?

网友A:
厉害,没kv就配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没kv就配桨

KV1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KV1000

1000在3s下配10寸桨。4s勉强吧,最好9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在3s下配10寸桨。4s勉强吧,最好9寸

我就想试一下四个电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在3s下配10寸桨。4s勉强吧,最好9寸

你好,我的四轴目前的问题是四个电机不上浆,可以正常工作。可是用上了浆就又转不动了,又开始校准电调。。。你觉得会不会的是电池的问题啊?我现在就是想用4s的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四轴目前的问题是四个电机不上浆,可以正常工作。可是用上了浆就又转不动了,又开始校准电调。 ...

这个配置电机会受不了的,过热,如果想用4S电池,把桨换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电机会受不了的,过热,如果想用4S电池,把桨换小吧。

嗯嗯,那我就不试了,你觉得我上述的问题是因为电池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那我就不试了,你觉得我上述的问题是因为电池原因吗?

从目前你提供的数据来看,是电池的电压高了,你的配置我一直在用,都挺好,和你的差别只有一个,就是电池使用的是3S的。

网友:
说可以,只是没bec输出

网友C:
XXD30A,基本上都是3S,上4S会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XXD30A,基本上都是3S,上4S会挂?

不是电调会挂,而是电机会挂,XXD 2212,KV980, 1045的桨,3S的情况下,夏天飞下来都会烫手,不要讲4S了,我当时是蝗虫机架,3S2600的花牌电池,带了行车记录仪,数传,GPS,APM,就已经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调会挂,而是电机会挂,XXD 2212,KV980, 1045的桨,3S的情况下,夏天飞下来都会烫手,不要讲4S了 ...

确实,我的也是烫手。电机和桨跟你一样,3S2200电,其它不挂,就练练悬停定高,一个电用完下来,电机也是烫得厉害

网友D:
要上4S 好像  还要看电调 支持不支持4S  ?   我的是天行者40A 只支持2—3S  一直不敢上4S   电机是XXD 2212 1000KV   3S电池 电机是微烫  自从刷了BLHeli固件 现在比以前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上4S 好像  还要看电调 支持不支持4S  ?   我的是天行者40A 只支持2—3S  一直不敢上4S   电机是XXD 221 ...

是的,要看电调的参数,所以,我自己一直没有用4S电池,太麻烦了。要么是3S,要么是6S,这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