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又出事了,求围观—其实是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5-04-21):
朋友送了个KDS450无副翼头,大桨夹轴承坏了一边,拆开换轴承,加热、敲等办法已用,轴承都敲坏了,轴承外圈无法取出,求高手指导

就是这个夹

就是这个夹

就是这款头

就是这款头

就是这个轴承外圈

就是这个轴承外圈

网友:
封锡 之后 敲出来

楼主:
不知道锡能不能上去

网友:
磨掉或上AB胶或焊锡封口后搞出来

网友:
建议放在汽车用剩的机油里充分浸泡(1天),充分润滑后,再敲出来。

网友:
这不算出事吧。。哈哈。先给轴承表面挂锡然后缝锡。。不行去修汽车地方有粘铁的胶。5块钱一管也不贵。。给粘下来

楼主:
好的 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
封锡后敲出来

网友:
起个这样的名字

网友:
直接煤气炉烤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这根kds有毛关系…

网友:
KDS又躺枪。。这问题任意品牌都可能出现好吧。掌握方法就不是问题。

网友:
哗众取宠

网友A:
钓吐槽啊,煤气灶烤烤就敲下来了,

网友:
标题党啊。。

楼主:
绝对没有诋毁KDS的意思,等取出来后会回帖。

网友:
很简单 在一边用卫生纸塞满 然后用个轴一捅就出来了

网友:
这都叫出事服了

网友B:
挂锡法已失败,已用油浸法,希望能成功

网友C:
用防风火机烤一下

网友D:
标题 为KDS鸣不平~

网友E:
用钢锯片磨小后 割几条痕 一撬OK

网友F:
只能說這哥們腦殘,故意誇大事實不肯自己想辦法,屬於伸手黨派還,指望賠套新機子啊!

网友G:
螺距连杆可以装这里的吗?

网友H:
标题小题大做

网友I:
哥哥固朗无副翼450,还是不错。但是你的把旋翼头换7075,

网友J:
煞笔楼主,自己技术问题赖在别人身上

网友K:
标题党!!
还准备看热闹呢,结果遭遇忽悠的

网友L:
你这标题把KDS吓尿了

网友M:
就你这样的标题,误导人啊

网友N:
加热后就下来了!铝比刚的膨胀系数高的多
楼上说的也对塞上卫生纸找一个几乎和孔一样大的螺丝顶出来也行

网友O:
建议换个标题吧。。
加热应该就可以取出

网友P:
用KDS450还不如用飞越。

网友Q(2015-06-05):
标题党,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