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原装3s 2200mah电池单片电压低于3.0v还可以充电么?

楼主(2015-04-21):
不知道怎么就过放了,现在有3片电池有一片低于3.0v,其他两片高于3.5v,接入精灵原装充电器,三个红灯就只有一个在闪烁,其他两个都不亮了,不知道这样的电池是不是已经废掉了,还是可以用1a的小电流慢慢充,让电池恢复呢?

网友A:
即使冲回去也基本上判了死刑,活不久的,电池会出现容量变低、动力变低、内阻变大、鼓包、充满后掉电压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冲回去也基本上判了死刑,活不久的,电池会出现容量变低、动力变低、内阻变大、鼓包、充满后掉电压等。 ...

昨天抱着死马活马的思想又用原装充电器按1a的电流充电,居然3个红灯都正常了,历时2个小时充满,电压12.7v,今天观察下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抱着死马活马的思想又用原装充电器按1a的电流充电,居然3个红灯都正常了,历时2个小时充满,电压12.7 ...

反正下次小心,过放对电池伤害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下次小心,过放对电池伤害很大的!~

恩确实,一定小心

网友:
1A还小电流,0.05或者0.1A修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