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1打造“大神龟”,今年5.1打造个小“四脚怪”

楼主(2015-05-04):
去年10.1打造“大神龟”,今年5.1打造个小“四脚怪”

hsp270-机械怪兽-四脚怪

        小穿越几乎千篇一律的机架,看着都腻了,所以做了个比较怪异的小机架,新颖超轻,也许大家觉得不耐炸,实测强度还不错~
设计方案:
1、机架:10mm3K碳管或打印机电辊4只,10x240mm,单只17g,6mmT6061铝合金支架+1.5mm碳板链接和支撑
2、电机:飓风U2204-2300KV(28x18mm)防水电机,单只21g,电调10A单只8g;
3、飞控:naza lite+gps(67g)
4、遥控:DJ5.8G控+接收
5、电池:25C3s1500ma(35x80x25mm),131g,2200mah(30x100x25mm)174g6、桨正反6040、5040塑料正反桨
6、图传:微型650线摄像头+2.4G发射

4.22~今天下午把铝合金支架及电机座做出来了,支架采用的拱形结构,加工时固定不好,支架有刀扫到的痕迹,除欠美观外无大的影响,组装起来很轻,空机架重量才47g,比较满意了

轴距250mm,过盈+502无螺丝结构

支架中部有2根加强筋,

JFU2204-2300KV无刷电机

电机带子 dan头重量23g

机架重量47g
估算一下重量:

       空机架88g、轴距270mm,4只电机23X4=96g、电调8X4=32g、飞控及接收机76g、连线15g,螺旋桨4X2(3.5)=8(14g),空机总重量在330g左右,不带图像设备最大不超过350g。

     带3S1500mah电池(131g),起飞重量460g左右,带3s2200mah电(174g)起飞重量500g左右。带上图像设备、BEC等起飞重量控制在600g左右。单电机拉力:150g左右,根据厂家数据单电机悬停电流在2.5A左右(需实测检验)。力效=5.4左右。

3S1500mah电悬停时间估算:15分钟

4.26~      进一步对机架进行了改进,正反面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上下层板间隙19mm,应该可以刚好安装进lite,底部加了钢簧片脚架,原来担心的抗扭性能大大提高,机架轴距已变成非标准轴距,宽>长,轴距270mm。呵~~给取个好听的名字“hsp270-机械怪兽-四脚怪”,飞机不是用来炸的,所以在飞控的选择上CCD3被直接出局。

骨架6061T铝合金过盈配合+502固定,强度高、重量轻

上板GPS安装位

前后板位可安装摄像头、接收机、图传等

抗扭性能值得检验

钢簧片式脚架

电调、电池底部挂载

顶面

侧面

重量88g

5月3日更新~
         利用5.1节将小“机械怪兽-四脚怪”组装完成,由于机器小,设备安装拥挤,安装走线比较乱,不规整,。设想今后加上个轻便的上壳就行了~

        遥控使用了5.8G控,摄像头和2.4G图传还没装,起飞重量(带3S1500mah130g)460G。小机器飞起来很好玩,灵活、机动性好,关键是携带很方便,爽飞中~                室内实测悬停电流:6040桨6.5A左右,单电机电流1.625A,拉力117G,(电压12.2V,重量470g,力效5.9g/W),5040桨7.3A左右。
        这种小型四轴感度需要大大的减小,不然震荡会很厉害。

网友A:
真心不错,机臂怎么固定在中心架上?螺丝、胶。还有电机座同问

真赞

网友:
我只能说真他妈漂亮

网友:
真的漂亮.比起千篇一律的機架.這台就顯得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不错,机臂怎么固定在中心架上?螺丝、胶。还有电机座同问

真赞

铝合金件与碳管稍过盈配合+502,强度非常高,除非换管或报废,不然是无法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