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灵2v+是否也分新老两个版本?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5-04-21):
如题

网友:
确实有点分的,最新版是DJI 大疆 精灵2 Phantom 2 vision+ Plus V3.0

网友A:
新版本:GPS用了双层屏蔽层,新版2312电机,9450浆,指南针为塑料外壳
老版本:GPS屏蔽层单层,2212电机,9443浆,有些指南针为金属外壳…

网友:
新版的遥控器可以调节云台和不用装5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GPS用了双层屏蔽层,新版2312电机,9450浆,指南针为塑料外壳
老版本:GPS屏蔽层单层,2212 ...

那老版的可以直接换新版电机和桨吗?网上有卖带塑料外壳的指南针脚架可以直接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老版的可以直接换新版电机和桨吗?网上有卖带塑料外壳的指南针脚架可以直接换吗?

2312新版电机要用V2.0新版电调的,老电调只支持用2212电机,浆和指南针倒是可以换的,不需要什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