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465后懵了

楼主(2015-04-21):
收到465后,一天时间组装起来了,看着很漂亮,很是欢喜。随后问题来了,遥控器怎么设置。只需要设置油门锁定、油门曲线和逻辑就可以,其余的在电脑上设置即可?油门普通模式是:0-50-100。  特级模式是:90-70-90

螺距普通模式是:2到-12。特级;-12到-12

油门锁定是:-5

设置了以上三者即可?

对频后,油门摇杆中立,此时应该大桨与地面平行,螺距是0。上下是正否螺距,应该角度同大?

用的是华科尔的D10遥控器,之前飞过华科尔的小6通,可以随便航线。

不知道理解的对否。望各位老师指导,不胜感激

楼主:
老师多指导,多补充

网友A:
錯了...

普通模式是:0-50-70。  特技模式是:70-70-70

螺距普通模式是:-2到+12。特技;-12到+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錯了...

普通模式是:0-50-70。  特技模式是:70-70-70

谢谢老师,这么多人看了,就您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錯了...

普通模式是:0-50-70。  特技模式是:70-70-70

谢谢老师,

网友B:
看具体电机还有电调还有齿比才可以定油门曲线

网友C:
呵呵 不一定啊 我航线模式和3D模式 螺距曲线都是一条直线  0 50 100   油门曲线定速一条直线  非定速一条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具体电机还有电调还有齿比才可以定油门曲线

能告诉我一个主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不一定啊 我航线模式和3D模式 螺距曲线都是一条直线  0 50 100   油门曲线定速一条直线  非定速一条斜 ...

我应该听谁的?

网友:
螺距全默认,-12到正12,normal油门0-50-50-50-50,3D 80一条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告诉我一个主流的吗?

讲下你动力配置。。电调,电机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应该听谁的?

这个听自己的合适自己的才对,建议开始油门可以大点,大桨转速高点飞机就稳好多,越往后油门越低降低转速锻炼螺距控制。

网友:
13楼正解

网友D:
你个人理解没有错~以上回答也都没有错!你是新手可以先按你的方法去尝试飞行 慢慢随着水平的提高 再改变螺距曲线 所谓的普通飞行螺距-2度+12  特技螺距曲线-12 +12度 高手飞行对螺距控制的好 无论普通螺距曲线还是特技曲线 都会是正负12度 至于油门曲线普通飞行可以设第一点 特技飞行动作变换快必然要增大动力 提高转速 在定速模式下油门曲线无论是采用3点还是5点曲线都可设为同等值 保持一个同等转速 比如普通飞行油门3点曲线可设 70 70 70  特技1 80 80 80  特技2 90 90 90 具体可以看自己的配置 电机 齿轮比 等因素 感觉达到自己所需要的转速 手感 反应灵敏度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个人理解没有错~以上回答也都没有错!你是新手可以先按你的方法去尝试飞行 慢慢随着水平的提高 再改变螺 ...

十分感谢,你说的,我一下子明白了,说的很详细。谢谢你打这么多文字给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