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8 vbar 链接天地飞接收 高压舵机2s电池直驱接线讨论

楼主(2015-04-21):
设备 :电调 蝎子120a  电机:亚拓 520kv  接收:天地飞7通道      陀螺仪:k8         听别人说 大飞机 舵机**供电时为了确保如果动力供电出现问题后舵机、接收、陀螺仪如果是**供电
的话舵机还是受遥控控制的,就像熄火降落那样,可能会自救 。所以就想给自己的sab700弄成 舵机接收陀螺仪**2s电池直驱。

我的想法是: 把电调链接到接收机的线 一共有三根细线么  一根 感度线  两根正负极,吧正负极甩开不接,只接电调感度线
  然后在接收第7通道 接2s电池直接供电   这样可以吗   请大神们指点

楼主:
自己沙发下  摩友们 有什么好建议 都说说啊

网友A:
真亮啊 。sab700机配的K8和天9   K8能接受
天九就完全不能接受了。
之前飞500机器天9各种出问题 后再也不敢用天地飞 飞450级别以上的机器了。

网友:
回答下你的问题  负极是地 电调线的正极可以不接 但是要接上- 和信号 两根
然后最主要的问题是天地飞所有系列的接收机都是不支持高压的。厂商数据是供电电压4.8-6V
换控或者接收 **供电 然后舵机**供电。挺麻烦 故障率也会高一些。

网友A:
独。立被屏蔽了。。
如果你要坚持用天九的话就买个质量好的降压最好工业级别的 2S锂电8.4V降到5V的给接收**供电,这玩意就关乎到全机命运了。
或者用四节镍氢电池单独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
为什么飞sab700,配这个配置啊

网友B:
宝马车装夏利发动机,不是很好选择哦

网友:
Sab用这么垃圾的接收机

网友:
楼主威武~~这设备简直糟蹋了这鸡鸡啊~~

网友C:
很不错的配置,支持楼主,入魔半年最后悔的就是入门时追求顶级配置,对于练习来说根本没用。

网友:
弄个单独 bec供电不就行啦

网友D:
那么高大上的机机用K8

网友E:
楼主对K8和天地飞很有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对K8和天地飞很有信心

必须的钢入魔就用的天9,好多人权我换控,我就喜欢中文菜单,再说这控又没任何问题为何要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亮啊 。sab700机配的K8和天9   K8能接受
天九就完全不能接受了。
之前飞500机器天9各种出问题 后再也 ...

我用着一只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被屏蔽了。。
如果你要坚持用天九的话就买个质量好的降压最好工业级别的 2S锂电8.4V降到5V的给接收* ...

谢谢了,查了下确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天地飞接受不支持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马车装夏利发动机,不是很好选择哦

你说的只是价格吧,外国的月亮其实也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的配置,支持楼主,入魔半年最后悔的就是入门时追求顶级配置,对于练习来说根本没用。

我和你相比是极端啊,我钢入魔的时候几乎三个月之内论坛上出的垃圾450都被我收了,最贵的一个全套加电装才800。不过那段时间真是锻炼了自己的拆装机水平现在还在联系悬停航线中偶尔翻下,我们这技术电装要求真不用很高,积攒调机经验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高大上的机机用K8

有naza-h,可能是我不会调,认为k8比他用起来方便就用了k8

网友E:
引用 楼主:
必须的钢入魔就用的天9,好多人权我换控,我就喜欢中文菜单,再说这控又没任何问题为何要换啊

我也一直用天7,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如果我入sab700的话倒是对K8缺少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一直用天7,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如果我入sab700的话倒是对K8缺少信心

同感

网友F:
我和楼上那两个不一样,我对K8很有信心,倒是觉得天地飞功能不够~接收机不支持高压就要算一个吧所以楼主尽量不要弄什么降压,很多舵机在6V之下也能工作,也不赖~而且这样少一样东西,多一个香炉多一个鬼嘛~不过我记得有几个牌子的Bec支持双电压,倒是忘了具体叫啥,不过记得的是那几个牌子的BEC都超级贵

网友:
电调最好留白黑两线,只留红线,不过你说你装的是蝎子120a我就不大清楚了,蝎子130a的是没有bec的,里面的正极虽然有线,但是没有接的,挑不挑掉都无所谓的。
然后电池接法建议直接接k8上面,然后由k8供电给接收。我自己x7上用的是银vbar,我再电池上用了两根舵机线直接接vbar,这样可以供给舵机的电流可以更大,k8是mini的不知道插口够不够,你参考下说明书,把不用的接口接电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一直用天7,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如果我入sab700的话倒是对K8缺少信心

不过我就是悬停这个sab连航线都没敢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和楼上那两个不一样,我对K8很有信心,倒是觉得天地飞功能不够~接收机不支持高压就要算一个吧所 ...

naza-h上戴的bec就支持双电压5.几到8.3

网友:
不作死 就不会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naza-h,可能是我不会调,认为k8比他用起来方便就用了k8

多看看贴子,多问问题慢慢就会了~

网友:
K8我是一直用着没什么问题 飞600 天九不光是我的  我所知道的周围魔友 天九很多都出过问题。感觉天7天8的稳定性要比天9高出不少
失控是一回事 设置有时候自己会变动才头疼。天地飞用来飞固定翼是很不错的 昨天 用天6A  9通接收无阻挡地面拉锯能拉到600多米远不失控。

网友:
天九飞直机出过两次事。 第一次 外场头个起落正常第二个起落换电后 陀螺仪通道自己反向 一推油地面自旋炸鸡。 第二次是飞航线 边上一个天7开机我瞬间失控被干下来(从来没和他的接收或者控对过码)

网友(2016-01-06):
引用 楼主:
必须的钢入魔就用的天9,好多人权我换控,我就喜欢中文菜单,再说这控又没任何问题为何要换啊

我也用了5年天9了,飞45O也没试过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