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图像问题求解!

楼主(2015-04-21):
天线掉了一个花瓣接上去了,但依然没有图像。华科尔x350pro,ilook+相机,遥控器也是华科尔的一体机,是换个蘑菇还是要设置遥控器?

网友A:
可能是没有焊好,换一个天线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没有焊好,换一个天线试试看

换了鹰眼的新天线还是没图像

网友B:
图传烧了?天线损坏,相当于没接天线开图传,所以。。。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烧了?天线损坏,相当于没接天线开图传,所以。。。可能性大。

图传是内置在相机里的,现在相机可以正常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