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当显示器fpv

楼主(2015-04-21):
中午没事试了下dell的v8p接utv332电视卡飞FPV,效果出乎意料。尤其是屏幕色彩和亮度,比我的普通雪花屏好多了,色彩鲜艳,亮度非常高,太阳下也看的很清楚,比普通雪花屏清楚多了。而且这电视卡软件无信号时是显示雪花,难道是传说中的雪花屏,呵呵。很多人说电视卡存在延时,就我这个平板的烂处理器来说,延迟非常细微,地面上测,延迟大概也就0.3s左右,很难感觉出,假如用配置好点的笔记本应该会更好,高空的话就更感觉不出延迟了。顺便说下我用的摄像头是淘宝,25元一个700线的,实时图像效果和我的山狗tv输出时没什么区别,毕竟图传的传输就是很低分辨率的。这也算是一种低价fpv设备供大家参考

网友A:
我也有v8p   怎么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v8p   怎么搞呀??

弄个usb视频采集卡,就能接图传接收了

网友B:
usb视频采集卡!?  这样的话有OTG功能的手机也有可能这样做吗!?

哦麦嘎!!!!楼主威武

还是要Win系统的才行???

网友C:
0.3秒延时。。在障碍物稍微多点的地方飞穿越试试,1秒钟10来米的速度,用上这个延时,肯定有想砸显示器的冲动。。。。 话说回来,飞飞大轴距高空航拍机,这个延时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看看挺好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视频采集卡!?  这样的话有OTG功能的手机也有可能这样做吗!?

手机上貌似没对应软件和驱动,只能用win8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0.3秒延时。。在障碍物稍微多点的地方飞穿越试试,1秒钟10来米的速度,用上这个延时,肯定有想砸显示器的冲 ...

低空穿越是不合适,我是高空飞的。到时试试连笔记本看有没延时,毕竟平板跟笔记本性能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