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涵道 小毒蛇有弯中失速炸鸡的吗?

楼主(2015-04-21):
如题,有突然弯中突然失速现象吗?关键速度觉得还算正常,但绝对不属于快的

网友:
没遇到过,我是4S版,速度不快也没有失速过

网友:
这个帅哥怎么这么眼熟

网友:
这个机子好飞吗,想入一架,家里的电池是6S 2600,35C的,不知道能否用

网友:
楼主转弯的时候是不是大坡度小半径?这样容易造成后掠机翼漩涡突然破裂,造成失速。增大半径或减小坡度就好了~

网友:
论坛里有这个机转弯失速的帖子。楼主可以找下

网友:
杆拉的太狠吧

网友:
多练习就好,毕竟是运动机,就算性能再好也不能像塞斯纳一样的飞的,尝试飞机调平后微调2格平尾,使飞机有非常轻微的低头,这样平飞就不容易失速了。至于转弯,飞机倾斜越厉害,机翼的升力就越小,所需要的速度就越快。很多新手不了解这个问题,平飞速度很慢的时候转弯造成失速。一般低速平飞,加速转弯较好

网友(2015-09-18):
毒蛇就是这样的,转弯特别容易螺旋,不能大角度转弯,我觉得算是机型上的缺陷

网友:
速度不够转弯又急的话会失速。还是顺风的话就肯定失速了。

网友:
我的毒蛇也是这么炸的。用的JP金属喊道。 推理嗷嗷的。最后一次转弯准备降落的时候。转弯。准备对准跑到。刚要转过来。一下就扣地上了。飞机直接翻了。扣在地上。 幸好。涵道没坏 机身坏了。 我还纳闷呢。以为是失控。 FUTABA 也不至于100多米失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