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1900 动力配置 求意见,谢谢!

楼主(2015-04-21):
    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这样的,想入个天行者1900,手头上有个闲置的朗宇2814KV900,不想再买电机了,想把这个电机用在1900上面,可在商家给的资料上都说是用KV1100上9寸桨,所以在论坛里翻了翻前面模友的帖子,有说可以用KV900配11寸桨的,但也有说用10寸桨都得在机身上开个小口才能装下的,所以弄得我现在是很迷茫啊,呵呵
    最后综合考虑了下,结合我自己的想法,我打算按下面的这个配置来配动力,还请大家能多多指教,如有不妥还望轻拍,谢谢先啦~
    电机:朗宇2814KV900
    桨    :10寸(朗宇2814KV900的数据上是没有10寸桨数据的,所以不知道这KV配这桨行不)
    电调:好盈天行者 60A
    电池:4S 5200MAH

    大家给点意见吧,如果我这个配置实在不靠谱,那就只有再买KV1100的电机了,呵呵~

    对了,有朋友说可以加高1900的电机座来放更大的桨,请问怎么加高,有改装的套件吗?还是自己想法DIY就行了?

楼主:
不会吧,都没有人能给点意见。。。大神们呢?这么早就都睡了???

网友A:
11寸4s 2814kv900属于最佳配置,拉力可以超2kg。如果10寸浆也可以,只是最大力量小一些而已,应该至少有1.5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寸4s 2814kv900属于最佳配置,拉力可以超2kg。如果10寸浆也可以,只是最大力量小一些而已,应该至少有1.5 ...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kv值偏小,我现在的1400kv,4s,9*6的桨,动力可以,电机电调温度都很好,你现在的配置4s偏弱,6s又偏高

网友:
还有,个人觉得1900没有1680好飞,滚转感觉怪怪的,其实两个的翼面积相差也不是很大

网友C:
理论转速13320rpm,11寸最好。10寸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转速13320rpm,11寸最好。10寸也可以用。

这家伙够专业的啊,书都搬出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值偏小,我现在的1400kv,4s,9*6的桨,动力可以,电机电调温度都很好,你现在的配置4s偏弱,6s又偏高

谢谢~目前打算先KV900上个10寸试试,实在不行再换高KV电机吧.

网友(2015-08-03):
你看的是2015款的1900吧,2014的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