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1806电机轴坏了,顶丝的内六是多大的,有拆过的大侠吗?

楼主(2015-04-21):
银燕1806电机轴坏了,顶丝的内六是多大的,有拆过的大侠吗?是不是0.9mm的,是的话我就下单买根内六扳手回来自己修

网友:
0.9,,千万别买镀钛高速钢,,一拧就蹦。。。买1块5-2块的便宜货,韧性好

网友A:
是0.9的!最好不要断轴!断头都拿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0.9的!最好不要断轴!断头都拿不出来!

谢谢大侠

网友B:
LZ轴换了吗?我的轴弯了,不知道怎么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轴换了吗?我的轴弯了,不知道怎么拔出来

顶丝内六都拆不下来,你加热下,固件有胶

网友:
一般换轴的时候螺丝都取出来还拿不出来的话,就只有用敲的了

网友C:
顺便问下,有知道银燕1806电机轴承具体尺寸的吗?我马达声音大了,想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有知道银燕1806电机轴承具体尺寸的吗?我马达声音大了,想换轴承

电机拆下量了量,2*5*2.5   NMB微型玩具轴承MR52/682ZZ L-520ZZ尺寸2*5*2.5mm模型轴承精密级

网友:
非常感谢jorong

网友:
轴是2还是2.5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丝内六都拆不下来,你加热下,固件有胶

我的机米螺丝用内六角一拧就拆下来了,可是拆下来轴还是拔不出来,又没有地方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