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有人JR50油机装GT15有尝试过的吗。给点意见

楼主(2015-04-21):
目前发动机装上了。有人改的吗,给点意见,谢谢!!附图

网友A:
GT15不是只能用在700级的飞机上吗?

网友:
發錯地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GT15不是只能用在700级的飞机上吗?

亚拓600N也出了升级套装,。装在50级的油机上了。。JR50一样的呀。改变下齿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600N也出了升级套装,。装在50级的油机上了。。JR50一样的呀。改变下齿比,

哦 你换的是GT-15 新出的600用的啊 我知道亚拓600换那个连侧板都要换还要换700的风扇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亚拓600N也出了升级套装,。装在50级的油机上了。。JR50一样的呀。改变下齿比,

还有就是貌似你买的GT15HZ就是90级用的哦  60级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看两款发动机的化油器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貌似你买的GT15HZ就是90级用的哦  60级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看两款发动机的化油器都不一样

这个我倒没注意呢。是不是后面出的都不是这种化油器了。GT15我在网上找了个遍都没看到你这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倒没注意呢。是不是后面出的都不是这种化油器了。GT15我在网上找了个遍都没看到你这种的

首先这是两款发动机  你买的那个款是先上市的 使用在90级上的, 我发的那款是后出的是用在50级上的 还有就是 我发的哪个好像在国内还没有

你买的那款只能用在90级上 你的50是用不了的   我早某宝上看到能用在50级上的 只有2款 一款是GO的 一款是泰世的

网友B:
我怎么看不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不见图片

看得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