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GPS选项是灰色的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5-04-21):
cc3d GPS选项是灰色的大家帮忙看看,还有在设置里打开了gps保存了,但是关了在连接上又恢复成原来的是为啥折腾死了也没搞定

网友A:
目前CC3D还不支持GPS功能 吧,这个参数应该是为以后扩展留的,现不起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CC3D还不支持GPS功能 吧,这个参数应该是为以后扩展留的,现不起做用。

支持gps,但是功能只是读取不做数据融合的,加了osd想显示gps坐标,可视按官网和泡泡的教程来都是不管用,设置完重启又回复原始数据了,现在osd信息搞定了,就是搞不定gps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支持gps,但是功能只是读取不做数据融合的,加了osd想显示gps坐标,可视按官网和泡泡的教程来都是不管用 ...

15.02? 楼主和我一个情况

网友:
为啥不直接把gps和osd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2? 楼主和我一个情况

嗯,我的也是,看看官网,应该是这版本不做支持

网友(2015-08-04):
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15.02.02也是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