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新问题,不晓得大家遇到过没?反正论坛里面搜不 ...
NAZA V2新问题,不晓得大家遇到过没?反正论坛里面搜不到。

楼主(2015-04-21):
(无正文)

楼主:
顺便说一句,我检查了遥控器上的行程监视。遥控无任何问题

楼主:
十厘米是往右打才会有那么大的行程量,往左不会!

网友A:
应该是GPS有一定的偏角值 你把GPS往左转10度试试

网友B:
??什么都没有呢?

网友C:
解决不了的直接找大疆技术,,

网友D:
太睡咯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