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BGC微型无刷云台控制板的驱动

楼主(2015-04-21):
买了块HMBGC微型无刷云台控制板,但是cp2102驱动怎么都装不上。无论是店家提供的还是另外从网上下载的都装不了。请用过这块板子的朋友指教你们是怎么安装的。

网友:
重装系统吧

楼主:
我在两台电脑上装都是这种情况。不会这么巧两台电脑的系统都不行吧。

网友A:
如果东西是新的,一般装不上驱动的原因是系统,比如你使用的是某些ghost或精简版的系统,这个时候你装一个微软原版iso(不是正版也可以)就解决问题了。

如果你装的已经是微软原版,还是装不上驱动,就基本可以肯定是硬件有问题。

这些云台板子基本原理说来说去都不算太复杂,就一单片机。接口都是通用的,你买任何usb转uart都可以接上这个板,这家的质量不稳定就换一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东西是新的,一般装不上驱动的原因是系统,比如你使用的是某些ghost或精简版的系统,这个时候你装一个 ...

还要用usb转uart吗?我是直接电脑连板上的USB口的。

楼主:
用“驱动人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