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起飞 就侧翻

楼主(2015-04-21):
PHANTOM 2 VISION。平时跌跌摔摔好几次了。
今天换了4个新的螺旋桨。地面是平的。可是一推油门。立即侧翻。而且就是靠箭头方向。应该不是风的问题和地面问题。这是螺旋桨问题。还是。。内部有东西不平衡了?

网友A:
做下高级校准啊

网友B:
下载一个调参软件 进行一下 校准

网友C:
螺旋桨装错了!绝对!

网友D:
你拆过飞控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螺旋桨装错了!绝对!
普通的飞机应该第一直觉是不过..........
这个小白机..........
自紧桨买到反的貌似还没听说过

网友F:
螺旋桨装反了吧,黑的对黑的,白的对白的

网友G:
螺旋桨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H:
你校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