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做大机的材料还没到,赶了架小机出来,起飞重量5克(首飞视频24楼)

楼主(2015-04-21):
两米的电动滑翔机工程量大,需要的材料还没到,乘此间隙赶了架小机出来,翼展22厘米,机长20厘米,4毫米减速组,15毫安电池,45毫米电磁舵,900兆微型接收机,起飞重量5克,择日破处。下面上图,望各位小机爱好者们多多发表意见
小院子试飞~

楼主:
寻求技术指导,此控美国手,想改成日本手,有改过的同仁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小黑丝。5克。

网友A:
倒过来拿就是美国手了

网友B:
这叫什么机,零件可以哪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过来拿就是美国手了

您说的对,但是天线对着自己有点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叫什么机,零件可以哪里买?

俗称黑丝,所有电装淘宝搜“微航模DIY”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寻求技术指导,此控美国手,想改成日本手,有改过的同仁请不吝赐教,谢谢!

把左右摇杆换一下,在飞个线,会写程序的话直接改程序

网友:
室内飞真好!再改成腰推就更好了

网友D:
大侠再出江湖,5g一击平天下

网友E:
顶仇大侠,静待破处之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左右摇杆换一下,在飞个线,会写程序的话直接改程序

不打算改了,因为接收机方向通道是限死了的,我习惯于用副翼转弯,改过来也没用,用用就习惯了

楼主:
还不知道好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再出江湖,5g一击平天下

哈哈,没事了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仇大侠,静待破处之日。

等闲了找到场地先试飞一下,目前性能不知,飞的结果一定上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知道好不好飞

根据以往的观察,仇大侠做的飞机,除了好看以外,毋庸置疑,肯定好飞。

网友:
期待飞行的日子

网友:
漂亮的小飞机,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