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供电问题,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5-04-21):
请教一个apm的问题!我的飞控是apm2.52
连上gps,电调供电,gps亮红灯,飞控上的A,B,C灯都不亮,飞控上Alive灯常亮绿灯。
不连gps,电调供电,先是A闪烁红灯,然后c灯闪烁蓝灯,然后a灯闪烁红灯,比正常闪烁要快一些,无法解锁,飞控上Alive灯常亮绿灯。
如果连上usb,和电脑链接,飞控正常了!
希望大神们给帮助

网友A:
电压过低,电调bec要有5.5v输出才好

网友:
不是很懂,不会是供电不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过低,电调bec要有5.5v输出才好

以前用在450上,配置朗宇2212,好赢40安的电调,电调供电,没有任何问题!后面炸机了,然后用在穿越280上,好赢12安的电调,也是电调供电,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炸坏了!

网友B:
加个几块钱的dc-dc电源,电压调到5.3v 供电给apm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以前用好硬20A正常,后来换了好硬18A就傻了。刚开始百思不得姐!换电压电流模块供电就好了!上面的哥们都说了供电问题!!!

网友:
应该供电不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用在450上,配置朗宇2212,好赢40安的电调,电调供电,没有任何问题!后面炸机了,然后用在穿越280上 ...

用 apm 输入端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个几块钱的dc-dc电源,电压调到5.3v 供电给apm

我的APM就是用的好赢的UBEC供电,输出是5.34V,不知道高不高,APM能否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APM就是用的好赢的UBEC供电,输出是5.34V,不知道高不高,APM能否有影响?

没问题的,如果供电加在apm输出端,输入端会有0.5v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几块钱的dc-dc电源,电压调到5.3v 供电给apm

是飞控上的一个二极管坏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highlight=apm和这哥们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以前用好硬20A正常,后来换了好硬18A就傻了。刚开始百思不得姐!换电压电流模块供电就好了!上 ...

我是换了电流计也不行,后来发现是飞控上的一个二极管坏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highlight=apm与这哥们是一样的

楼主:
是的,是飞控中的一个二极管坏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highlight=apm和这哥们的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apm 输入端供电

发现问题了!是一个二极管坏了!把电压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