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行中猝死,后怕ing

楼主(2015-04-21):
昨日为电池放电,六轴在家里悬停离地只有1米,突然桨叶停转坠地,检查后没有硬伤,只是apm飞控无法解锁了,上电后红灯先闪后常亮,蓝灯不闪不亮,原先正常时候应该是红灯闪解锁常亮,GPS未定位蓝灯闪定位后常亮。于是连电脑,apm固件是3.1.2,进入mp命令行界面test测试发现加速度陀螺仪气压计磁罗盘全都初始化失败,在检查电压5v,3.3v都正常,不知apm还能否修复,现在想想真是后怕,要是在1,2百米的户外空中出现这种状况就太危险了。

网友:
不懂APM,坐等高手解答学习!

楼主:
LOG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我把惯性传感器等大部分数据记录都关了,现在可以看到气压计高度突然跌到了-∞,那也无法确定是气压计坏了,因为现在加电后,气压计、惯导、磁罗盘都无法初始化,
不知有哪位有相同情况的

网友:
重新校准啊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学习

网友:
离上次飞隔了多久?

飞前安检了吗?

网友A:
电压的事吧?我的问题和你很相似,昨晚试飞我的apm飞控无法解锁了,红蓝灯快速闪,第二次上电,红蓝灯先快闪后慢闪,可以解锁,推油门到最大不能起飞,过十多秒挺转,再次拉低油门再推最高又转就是不能飞起来

网友:
什么版本的?

网友:
心脏病发

网友:
换新的吧

楼主:
就问一句,apm飞控有没有有人遇到相同故障的,上电后,红led快闪后直接就常亮,但无法解锁起飞

网友B:
mega2560芯片没坏,电压都正常,就是读不到数据,请检查spi总线。
apm的hmc5883是接在mpu6000的aux_da和aux_cl上,以i2c slave的方式通过mpu6000的spi来通信的,mpu6050的spi和hmc5883的i2c两个一起断的可能性低,所以很可能是spi总线虚焊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ga2560芯片没坏,电压都正常,就是读不到数据,请检查spi总线。
apm的hmc5883是接在mpu6000的aux_da和au ...

解析得uanli很清楚,非常感谢。
刚刚又在MP的命令行test了,好像磁罗盘没问题,气压计和MPU6000有问题,并且二者是关联的。
能帮忙看下吗,

罗盘测试

罗盘测试

气压计测试

气压计测试

楼主:
清除设置,重刷固件依旧无效,看来只好放弃了,如果是硬件问题,芯片级的维修我也无能为力

这种飞控的突然死亡实在是让我胆战心惊,以后再飞都有点心理阴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的事吧?我的问题和你很相似,昨晚试飞我的apm飞控无法解锁了,红蓝灯快速闪,第二次上电,红蓝灯先快 ...

兄弟,你是不是飞行模式有问题呀,是不是定高模式哦?定高模式解锁,加油是飞不起来的哈!自稳模式起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除设置,重刷固件依旧无效,看来只好放弃了,如果是硬件问题,芯片级的维修我也无能为力

这种飞控的突 ...

嘿嘿,收了,俺能换2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