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塞斯纳实现吊机了

楼主(2015-04-21):
就是我的这架飞机:http://bbs.5imx.com/bbs/thread-1044326-1-1.html
今天实现吊机了,虽然是在高空试吊一会儿,但确实实现了吊机,动力非常强劲,以后如果真的想把它在低空好好做吊机动作的话,舵量还需要重新设置。

网友A:
膜拜 膜拜。。。。。。顺道 请教高手个问题。。我想购买 400元左右的 全球轻木机。。

请问下这类 1米左右 展翼的  用我手头 朗宇2216 880KB 配11寸塑料桨 能好飞吗?(自己心里有点想买特技机。查过帖子说 很不好飞。。那 里面的上单翼的飞机呢。是否能好飞 就是跟塞斯纳同原理的)

谢谢解答啊

网友:
  预算比较寒碜。。。
又想把手头的 电装设备 能利用起来。。。
有点想体验 体验 轻木机器的 那种刚性快感。。。。

再次谢谢楼主 能给些推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膜拜 膜拜。。。。。。顺道 请教高手个问题。。我想购买 400元左右的 全球轻木机。。

请问下这类 1 ...

翼展1米1左右的,可以用的,但要用4S飞行,一般是用于25级飞机。另外,轻木机越大越好飞,以后上50级飞机,用5050电机,5S飞行,会给你又一个不一样的惊喜。

网友:
厉害,,,动力能报一下

网友:
貌似看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