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局部小件 !

楼主(2015-04-21):
倒腾个尾局部件! 用用看看。。。

网友:
精致无比

楼主:
~~ 些许好些吧!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TM4ODgwOTYw==.html

网友A:
顶大哥,大哥顺便请教下,我之前有架老款500ESP,改成像真机了!现在想在装架500来玩玩,关注的几个机身(富丽500、非耐500、亚拓500PRO)看到你都折腾过,请问下你感觉哪款设计的最合理啊!!!谢谢了!!!

网友B:
改轴承结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大哥,大哥顺便请教下,我之前有架老款500ESP,改成像真机了!现在想在装架500来玩玩,关注的几个机身( ...

   YT  中规中矩! 材料。工艺。精度。 比较均衡! 只能安装中型舵机! 款式稍老气! 电机下位安装! 电池上仰捆扎!
      ALZ  款式稍新(参考某型机子!)  材料。工艺。精度。 稍差一些! 也只能安装中型舵机!  电机上置! 电池进舱! 但舱位较小! 2600能进!3300有点悬! 最大问题就是电机安装位置处有个薄弱点!
      菲奈  自家元素较多!             材料。工艺。精度。 较前两者有点差距!  可以安装标准舵机或者中型舵机! 电机上置! 电池进舱! 舱位较大! 2600和3300基本能放进!下侧板薄弱(设计上以下侧板吸能毁伤更换为代价!)

网友C:
尾巴L臂上用的是法兰轴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YT  中规中矩! 材料。工艺。精度。 比较均衡! 只能安装中型舵机! 款式稍老气! 电机下位安 ...

谢谢大哥分享~

网友:
你的邻居都好友善啊。。。我在家飞,MCPX以上机型通通被投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巴L臂上用的是法兰轴承吗?

  应该是L臂上拉杆球头扣! 改的轴承版用!
倒腾个机身加强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