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2V+图传问题

楼主(2015-04-21):
   精灵2V+的图传 是通过WIFI和手机连接的, 本人想把图像再次传输指高清显示屏上 比如:电视,电脑显示器之类的显体上.

  网上有卖苹果手机连接高清电视 显示器的数据线, 我想买根这样的线 再接到电视上, 不知道行不行? 那样的话 就可以做到第2传输视野!可供第三方查看飞行时的影像!

  就是不知道画面如何 会不会卡顿!

网友A:
估计不行,因为软件可能不并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行,因为软件可能不并容

不存在软件兼容问题吧? 都是硬件连接

网友B:
可以的。苹果的是没问题的,那种线一端是苹果接口,另一端是hdm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苹果的是没问题的,那种线一端是苹果接口,另一端是hdmi

不知道图像传过来 上大屏幕的话 会不会卡顿 或者是画质的效果会不会降低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图像传过来 上大屏幕的话 会不会卡顿 或者是画质的效果会不会降低很多?

Hdmi不会延迟,和苹果设备显示同步

网友C:
v+就别折腾了,等精灵三的720P再折腾吧。
V+的图传最高只有640*480,而且开到最高以后延迟严重,信号稍差一点就卡住了。
默认的320*240  15fps根本没必要上高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v+就别折腾了,等精灵三的720P再折腾吧。
V+的图传最高只有640*480,而且开到最高以后延迟严重,信号稍差 ...

恩,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