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450,e300套装,3s2200飞11分钟(186g),3s5000飞19分钟(420g),正常吗?

楼主(2015-04-21):
大疆f450,e300套装,3s2200飞11分钟(186g),3s5000飞19分钟(420g),正常吗?

网友A:
我的F450 4S2200   BB响3.5   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F450 4S2200   BB响3.5   15分钟

我的设定在3.6

网友B:
e300山寨9450用3s2200悬停20分钟无压力,暴力航线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e300山寨9450用3s2200悬停20分钟无压力,暴力航线15分钟

能介绍下您的详细配置吗,我的bb响3.6,花牌3s2200 20c,大疆e300动力套装,桨9450大疆,11分钟而且不暴力

网友C:
你们怎么都那么久,我f450 朗宇2212 980kv 1047桨  起飞重量1200左右,只能普通航线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怎么都那么久,我f450 朗宇2212 980kv 1047桨  起飞重量1200左右,只能普通航线7分钟

我起飞975,我们应该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e300山寨9450用3s2200悬停20分钟无压力,暴力航线15分钟

?20分钟?整机多重?

网友:
19分钟还显不够啊,那你让我7分钟的怎么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300山寨9450用3s2200悬停20分钟无压力,暴力航线15分钟

真的假的啊,3s 2200mah 悬停20分钟?不可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起飞975,我们应该一样的

你是什么机架,这么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假的啊,3s 2200mah 悬停20分钟?不可能吧

我的是最便宜的电池,25块钱一颗,还大肚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分钟?整机多重?

整机没称过,没装摄像头图传之类的只是作为练习机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的假的啊,3s 2200mah 悬停20分钟?不可能吧

其实要悬停20分钟很简单的,毕竟是空载,而且是悬停,所以没必要惊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要悬停20分钟很简单的,毕竟是空载,而且是悬停,所以没必要惊讶

你的是什么机架,我f450 1200克,你的机架应该很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机架,这么轻

大疆f450,基本配置,没有扩展

网友E:
主要是你机架太重了,你电池也是大放电的电池,我这边的3s7000电池也就400g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假的啊,3s 2200mah 悬停20分钟?不可能吧

3s2200电池的能量只有11.1*2.2=24.2wh。
如果要坚持20分钟的话,功率必须小于24.2/20*60=72.6w
算整体力效是10g/w,那整机的重量不能大于726g

也就是你的飞机整体重量必须小于726g而且还得用9寸桨达到10g/w以上的力效。这里还假设电池是100%放电的。

所以小的实在是佩服佩服

网友:
够了3.5下来。19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你机架太重了,你电池也是大放电的电池,我这边的3s7000电池也就400g

那我的配置最低可以用到多少C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的配置最低可以用到多少C

还是可以算的,2212电机撑死就9A电流,四轴就36A,加上你杂七杂八的航灯5V供电算它2A也就有38A,一个5000mah的电池假如就8C,也就是40A(5*8=40)。还是有2A的余量8C什么概念呢?就比平板电池再厚一点点,你看那些所谓B品的遥控锂电的厚度就差不多了,反正,放电倍率越小越轻。所以,用8C的电池是最低要求。

举一个极端点的例子:一般四轴悬停的时候大概每个电机就3A左右,一个飞机就15A。平板用的电池容量够大的话也能飞起来。

网友:
我测过E300用大疆电调满油门超过10A单个电调噢,万用表只能显示10。1A估计超测量范围了。谁用过蜘蛛12A电调。大疆电调真重

网友:
3s2200飞20分钟是屁话,空载能有12~13分钟就顶天了,我用机架都只有150克的,空载12分钟(3.6V)

网友:
我朗宇2212,3S4200.。。。。。。。。。
8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