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布线,请大家批评指正

楼主(2015-04-21):
大家帮忙看看,也希望其他模友也发出来,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A:
哥,你准备把飞控跟其他设备放到上板上面吗?这样我感觉对后期调试很不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你准备把飞控跟其他设备放到上板上面吗?这样我感觉对后期调试很不方便啊

不,我已经把中间位置留出来了

网友:
1、碳纤的板子?当心短路。
2、用的什么飞控?放在什么地方?
最好把分电板放在其它地方,或者不用分电板,直接把线焊在一起。

网友:
不错啊!我感觉飞控在上中心板的上面比较好,你这个分电板不太靠谱吧!飞越有一个四轴大电流集线器不错的

网友:
电机线包裹一层蛇皮网,特别是靠近折叠螺丝那,在加两层热缩管。

网友:
我直接不用分电板。不用香蕉头。降压模块飞控什么全也放里面。你这个恐怕放不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