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电机发烫

楼主(2015-04-21):
请问各位大神 我的悍马上面的2212 1000kv
电机
全油门不打一分钟就特别烫推力变小,电调只是温的,换了电机电调还是这样,请问回事什么问题???主要是底座特别烫,把我的塑料底座都融化了

网友A:
XXD这种白菜电机,最擅长的就是效率低,寿命短,还有白菜价。。。有那时间,直接再买一颗替换就知道了

楼主:
我刚买的新的 第一次用 感觉有时候有阻尼,有时候有没有

网友B:
绕组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