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3d 云台的固定板要去那儿买?

楼主(2015-04-21):
在客厅停悬,结果吹起了一个塑料袋,卡住一个螺旋桨,导致一米高翻身摔落。
连接机身的那片塑料板断裂。淘宝问了10几家,竟然没人在卖这片,说是大彊
没出这片。天啊!总不会为这片板,整个云台报废吧!
求救一下,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
看来楼主跟我一样,摔断了云台支撑板。
我是去年在狭窄空间飞行打到东西坠机导致这个支撑板同样位置跟你一样摔断。
在淘宝找了一圈,跟你说的一样没货。后来自己修复了。
简单来说就是找个小铝片打补丁。你拆下支撑板看一下,反面是有大约1mm多的内凹沉台,我找了一个1mm厚度的铝片,打磨到外形跟断裂部位匹配再稍长一些,然后在断裂的两件板材上各打2个孔,用M2的螺丝固定。
这个办法比较费事一点,但可以完美修复。

网友:
淘宝上有

网友:
云台最怕内伤啦,就怕不止换云台支撑板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