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 900kv组4轴

楼主(2015-04-21):
翻出来四个2212 900kv
电机
好盈20a电调 想组个四轴玩下 请问要用多大的机架啊 可以推荐下吗 还有 用多少规格的桨啊

网友A:
用4s电,8—9寸。用3s就9—10

网友A:
330—450机架

网友B:
2212KV900如果用3S的话,可以用F450的机架,用10寸桨,如果是1400KV的话,可以用8寸桨,甚至可以用330的机架。我现在两套机器,都是330的机架,一个是2208KV1100,8寸桨;另一个是2212KV1400,也是8寸桨。用3S2200电池。穿越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