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指点!!!

楼主(2015-04-21):
今天刚修完又炸了,掉高度拉不起来,求老鸟指点,铂金40a.花牌3860kv.3s动力,用多少T电机齿合适,还有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遥控上有7个点,自己设置的一团糟,求指点,附上刚改的480图!

网友:
搜裝機貼,看一偏再發貼

网友A:
3S就油门95一条直线75油门和100油门是一样的。螺距正负12度。。悬停-2到12度     电机齿我用14T  这是450的配置。。。。你用这动力飞480有点肉。。。想不肉就得从手法上面找了。

网友B:
看了楼主的情况,特此回复

480级别 最好使用6s动力,3s会很肉,给螺距掉转很严重,当然悬停航线上会稳定一些;

遥控器上 曲线 使用3点就好,7点没有太大必要

普通模式:螺距  -2°   0°   12°   油门 0%  60%   60%
特技1:    螺距 -12°  0°   12°   油门 75%  75%  75%
特技2:    螺距 -12°  0°   12°   油门 90%  90%  90%

这是很普遍的曲线设置,也比较大众化,螺距曲线不变,特技模式只改变油门大小,这样可以更轻易的 拿捏好手对推油门杆的记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情况,特此回复

480级别 最好使用6s动力,3s会很肉,给螺距掉转很严重,当然悬停航线上会稳定 ...

炸之前是450炸后改的480.大齿150,小齿11T应该不会掉转,估计螺距设置有问题,乐迪at9只能七个点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炸之前是450炸后改的480.大齿150,小齿11T应该不会掉转,估计螺距设置有问题,乐迪at9只能七个点设置

11t 不代表不会掉转,令外  450的转速 要 3千5左右,电机齿轮不是自己想换小就小的,得看最终油门机的主桨转速多少;

楼主看上面的介绍,推不出来 7点的对应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t 不代表不会掉转,令外  450的转速 要 3千5左右,电机齿轮不是自己想换小就小的,得看最终油门机的主 ...

上6s用11T,40a不换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6s用11T,40a不换行吗?

需不需要换,这个主要看你的需求;

首先因素要考虑 40a电调 是否支持  6s,如果支持那么不用必须换,否则 必须换;

铂金40a 支持6s;

3s升级到6s动力,最大的投入是电池;

另外 6s是否用 11t电机齿,需要计算机的转速,480 转速3千5比较好飞,楼主可以找下公式,计算一下 电机具体用多少t电机齿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S就油门95一条直线75油门和100油门是一样的。螺距正负12度。。悬停-2到12度     电机齿我用14T  这是450的 ...

为什么75油门跟100油门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75油门跟100油门是一样的啊?

好赢40安就那样。。。你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