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子450L舵机摩擦头罩

楼主(2015-04-21):
改装215舵机发现安装架长了一点,而就是这么一点点,就蹭到头罩了,大神都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还有,这已经严重的憋到舵机了,难道要不带套子裸奔吗?

网友:
不带好看点

网友A:
加长头罩固定柱,自己做

网友B:
把头罩扣掉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长头罩固定柱,自己做

对O,它里面的螺丝比较长,可以少拧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头罩扣掉一块!

这个会不会有点不好看呢

楼主:
我怎么觉得不带怪怪的

网友C:
切舵机座

楼主:
切了215不就顶主轴了,切的话不如用安装原厂舵机的舵机座,原厂的我也有,就是怕擦主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切舵机座

好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切了215不就顶主轴了,切的话不如用安装原厂舵机的舵机座,原厂的我也有,就是怕擦主轴

具体切的尺度就是你自己掌握的事情了哦,而且未必一定要平行切割啊,可以控制切角。看照片那个舵机可以适当旋转一个前倾角(俯瞰)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切的尺度就是你自己掌握的事情了哦,而且未必一定要平行切割啊,可以控制切角。看照片那个舵机可以适 ...

好硬,切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