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飞机修复方向不对咋办……

楼主(2015-04-21):
打舵的方向是正确的。机头往前倒,前面这个舵机应该往上修复才对,现在反了……推油们直接往一边倒,根本飞不起来……

网友:
十字盘远对了吗,或者舵机反向

网友:
陀螺仪里的舵机设置不对

网友:
K8 修正反向 需在K8里的安装方向从新设置 否则起飞秒炸~

网友:
这是啥飞机?

网友:
昨晚不是解决了么。是群里那位吧?

网友:
应该是九鹰的250吧SOLOPRO287

网友:
K8选择安装方向来修复的,看你的图应该选择 面朝上线朝尾 第二种方式

网友A:
先把遥控器里的升降和螺距通道改成反向,然后在K8软件里选择正确的传感器摆放方向,再在软件里把3个舵机的方向都调整对!这时你再看你的十字盘的修正方向就肯定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遥控器里的升降和螺距通道改成反向,然后在K8软件里选择正确的传感器摆放方向,再在软件里把3个舵机的 ...

嗯,谢谢!

网友:
细看了一下你的十字盘舵机是升降舵机在前面的!要是还不行把十字盘选成H-3  120度正向的 通道1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