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diy 模型专用泵

楼主(2015-04-21):
4l洗车器一个
车用打气泵一个
3kg压力开关一个
调压水隔一个
气管用接头若干
电源用diy的动力锂电芯
首次充气2kg大概时间用1分钟,喷笔正常用大概5-10分钟气泵开始工作,30s停止。
不用压力开关,气泵能打到洗车器泄压开关打开 (3.5kg)。
至于声音,用过车载打气应该都知道,在50-60分贝左右
所有元件价格180左右,比那些龟泵好用多了,既能调节气泵开和关气压,有能输出调压调流,又有水隔,还是接锂电的,哈哈 :>

楼主:
有兴趣做的模友可以跟帖,我可以教你怎么做:》

网友:
使用不会有危险吧

网友:
求详细教程

网友:
这个不错,求详细介绍,顶。

楼主:
发几张成果图
第一次用喷笔,应该这么上下吧,格子用的是温莎的丙烯,上面都是马利的
总结下感受吧,先说说颜料吧,用温莎的颜色均匀,附着力强,易上色,用水不褪色,胶纸粘不起,马利基本是温莎的一半,后悔贪便宜

楼主:
说说简单教程吧:
先吧洗车器的这个 管子换成10-8管,好用转换器,当然不用也可以的,用6-4管能直接插在原来的黑色管子里
这里引出的管子接到四通接口,我是用两个三通组成的,另外的三个接口分别接在汽车气泵出口,气动压力开关,调压器。
分别接好后就到电气部分,就是吧气泵的电源线剪掉一根,接到压力开关上 ,我用的是这种,3kg量程,接到图上的上下螺丝就完成了,最后接到12v电源即可工作
里外洗车器有几个地方需要改改:第一吧里面的引水管拿掉,第二把 第一副的螺纹用生料带绕个几十圈,第二副用个软的东西配上生料带塞住那个黄色的口,使用的时候不要手动打气。
基本就这样了吧

网友(2015-06-18):
接着呢?楼主快回来呀,很需要

网友:
效果显著啊
就看成本能否再降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