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调试的时候卡在三段开关这了

楼主(2015-04-22):
可能是飞控的问题 我换了2个遥控都通不过
就算我不用三段开关 怎么过地面站的检测 不能点next

网友A:
反复多次拨动遥控器

网友B:
你是只有两段开关?只要多拔几次就过了。

网友C:
别用向导,自己到遥控界面设置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用向导,自己到遥控界面设置通道
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D:
设置2和模式就行了

网友E:
快速、多次拨动